[Atmel] 能请教下数显电压表校准方法

楼主(2015-10-29):
像市面上的数显电压表的校准原理是怎么样的?为啥进行校准?是因为电路分压电阻之间有区别才要进行校准吗? 校准是校准哪个参数?

网友A:
校准是要结果准确,校准什么参数要看为什么不准了

一般需要校准失调与增益

如果不线性还需要分段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是要结果准确,校准什么参数要看为什么不准了

一般需要校准失调与增益

采集电压是交流电通过电阻分压的,不同的电压表电阻分压倍率应该有细微差别吧?不是精密电阻、主要是校准这个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电压是交流电通过电阻分压的,不同的电压表电阻分压倍率应该有细微差别吧?不是精密电阻、主要是校准 ...

是的

增益和失调就包括这些

与运放调零,调放大倍数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增益和失调就包括这些

谢谢啊,我现在的做法: 通过功率源标准220V接入。然后得出一个倍率,储存在EEPROM中,下次接市电的时候再调用出来。这样的做法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现在的做法: 通过功率源标准220V接入。然后得出一个倍率,储存在EEPROM中,下次接市电的时候 ...

是的这就是增益校准

一般还需要失调校准,就是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就是增益校准

一般还需要失调校准,就是调零

0.0调零怎么个校准法?是因为直流偏置的电压有可能不一样的原因吗?

那个EEPROM怎么个初始化?我看手册上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主芯片为mega88,我用的iccV7版本,应该是没写初始化程序吧,没有生成eep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调零怎么个校准法?是因为直流偏置的电压有可能不一样的原因吗?

那个EEPROM怎么个初始化?我看手册上 ...

电路,ADC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为为零,读数不为0,所以需要调零

先调0,再调增益

完整的校准可以表示为
y = (x - offset) * 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ADC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为为零,读数不为0,所以需要调零

先调0,再调增益

我用iccavr这个软件  #pragma data:eeprom REFV  应该写在哪里?可以生成eep文件,但直接G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iccavr这个软件  #pragma data:eeprom REFV  应该写在哪里?可以生成eep文件,但直接GG了。。。 ...

这个不知道,
很久以前用过个简单的AVR芯片,用的是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很久以前用过个简单的AVR芯片,用的是IAR

谢了。

网友B:
现在的ADC线性都很好了,我一般就是两点校准。

网友C:
嗯啊 学习学习滴 嘻嘻  投资理财 www.mr-ifinance.com

网友D:
想多了 .电表有专门的电力芯片 , 提供命令接口 通过spi口发送对应的命令,然后在电压或者电流 通道加载对应的标准信号,就可以进行校准了 .自动产生了零和满度校准值 存到eeprom下次直接读出发动给外部电力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 .电表有专门的电力芯片 , 提供命令接口 通过spi口发送对应的命令,然后在电压或者电流 通道加载对应 ...

我用的炬力方案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些呢,校准数据都要写程序自己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ADC线性都很好了,我一般就是两点校准。

调零和增益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很久以前用过个简单的AVR芯片,用的是IAR

问你哦,我现在有个PT变比值,一开始初始为0001,可以调节,但要掉电不丢失,我怎么设置初值,设置在哪才合适。因为要存在EEPROM中。写我知道放哪,读取和设置初值不知道咋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ADC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为为零,读数不为0,所以需要调零

先调0,再调增益

ADC采集数据的校准,用什么仪器产生精准电压比较好?我现在用的普源的任意波发生器,那个DC精度,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DC采集数据的校准,用什么仪器产生精准电压比较好?我现在用的普源的任意波发生器,那个DC精度,哎~ ...

我们有FLUKE的校准源,那精度超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你哦,我现在有个PT变比值,一开始初始为0001,可以调节,但要掉电不丢失,我怎么设置初值,设置在哪才 ...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校准值代入计算公式就可以了啊

y = (ADC - offset) * gain;

校准前offset=0,gain=1,校准后还是这样计算,只是值变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ADC线性都很好了,我一般就是两点校准。

什么是两点校准?调零和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ADC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为为零,读数不为0,所以需要调零

先调0,再调增益

想问下增益校准我会,但调零是怎么个调零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ADC等都可能引起输入为为零,读数不为0,所以需要调零

先调0,再调增益

调零是不是自动调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零是不是自动调零的?

y = (x - offset) * 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 (x - offset) * gain;

我知道这个式子, x-offset是零电压吧,gain是倍率吧。主要应该是就是校准gain和offset吧。gain我知道怎么校准,那零电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式子, x-offset是零电压吧,gain是倍率吧。主要应该是就是校准gain和offset吧。gain我知道怎 ...

你都知道公式,这难吗

输入为零,读ADC,然后计算时减掉这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两点校准?调零和增益?

两点校准,就是取两个点,根据y=k*x+b来计算出k和b。
假设校准电压表,量程为20V,则我会先输入标准的x1=1V,读数为y1,再输入标准的x2=20V,读数为y2,
则 y1 = k * x1 + b
    y2 = k * x2 + b
街方程,得到k和b,存储起来,之后,校准后读数为
   y = k * x + b

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公式,这难吗

输入为零,读ADC,然后计算时减掉这个值就可以了 ...

我在想是要每次上电,读一次ADC储存,还是一上电就调零,然后储存EEP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要每次上电,读一次ADC储存,还是一上电就调零,然后储存EEPROM?
...

将校准的数据存在EEPROm里,上电读出来代入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校准的数据存在EEPROm里,上电读出来代入公式计算

调零应该是自动校准吧?我增益校准用按键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零应该是自动校准吧?我增益校准用按键实现

有些ADC可以自动校准零点,但这并不能清除外部电路带来的零点误差,所以还是需要按键调整,与增益一样的处理,

这些都是厂家生产时必须要做的,实际项目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校准,往往程序中可能有一半以上的程序都是为了校准而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ADC可以自动校准零点,但这并不能清除外部电路带来的零点误差,所以还是需要按键调整,与增益一样的 ...

我说的自动校准是指我编写校准程序,然后只要是下载完程序后的第一次上电,就会进行。然后储存变量值进EEPROM,下次上电就直接调用。 这样可行吧? 这样就不用按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自动校准是指我编写校准程序,然后只要是下载完程序后的第一次上电,就会进行。然后储存变量值进EE ...

这个没有要求,能完成功能就OK了

网友D(2016-05-31):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自动校准是指我编写校准程序,然后只要是下载完程序后的第一次上电,就会进行。然后储存变量值进EE ...

自动校准要解决一个问题, 在输入端需要加入对应的信号,如果0信号和满度信号.这个貌似必须人工干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