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C24FJ192GA106-I/PT更换批号后PICKIT 3无法写入

楼主(2015-10-29):
大家好,如下问题请教,在线急盼回复。

我们使用的单片机型号PIC24FJ192GA106-I/PT,正规渠道购买,当单片机更换批号后使用PICKIT 3无法写入程序。问题批号(120885P和14403WA),其他批号没问题。

错误提示: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81
Firmware type......................dsPIC33F/24F/24H
PICkit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4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4 Expected Value: 00000290 Received Value: 00800290
Programming failed

目前做了如下的操作没有效果:
①在写程序之前对芯片进行手动擦除,空片检测。→NG.
②对程序中配置字按芯片手册更改。→NG
③PCB始终为自行供电,同时对于Pickit3 自供电中,设置高电压(3.5V)和低电压(3V)供电。→NG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电源部分没有问题,估计就是芯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部分没有问题,估计就是芯片问题了。

120885P批号的芯片13年曾经返回美国原厂做分析,确认芯片无问题。
但今年使用14403WA批号时又出现无法写入的问题。

楼主:
有可能是PICKIT 3固件版本与PIC24FJ单片机兼容性不好的可能么?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高手,请指点。

网友B:
使用原厂的PIC KIT3吗?更换一个再试试.

最后找原厂FAE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