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大神s推荐8位MCU,现用STM8S003F3P6

楼主(2015-10-29):
要求如下:
1. 两路I2C
2. 适应3.3V供电
3. 提供不少于16个GPIO
4. 可使用内部时钟
5. 成本尽量低,接近STM8S003F3P6

感激感激~~~

楼主:
别沉~苦逼的孩子

网友A:
iic估计只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估计只能软件……

软件模拟是不是需要拿出两个GPIO口充当I2C两个口,再写模拟SDA和SCL的代码?那这两个GPIO口有什么要求?

网友B:
OTP的很多,不过开发不是很方便

网友C(2015-12-01):
可以看下这颗芯片,flash,价格跟003差不多,可用汇编和C,可加我Q2920952784详细沟通

网友D:
模拟I2C,需要GPIO是准双向口,因为操作I2C的时候,输入输出要切换
你换IC,肯定要换一个比STM8S003F3P6 低很多的才有意义啊,部分Flash 和很多OTP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