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大神s推荐8位MCU,现用STM8S003F3P6

楼主(2015-10-29):
要求如下:
1. 两路I2C
2. 适应3.3V供电
3. 提供不少于16个GPIO
4. 可使用内部时钟
5. 成本尽量低,接近STM8S003F3P6

感激感激~~~

网友A:
8位的没有吧,去看看STC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的没有吧,去看看STC的51.

何出此言?51更加没有I2C啦~请自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51更加没有I2C啦~请自重

我确定,STC的51 有I2C的

网友C:
去看看st官方选型手册

网友C:
帮看了下选型手册只有一个型号有4路I2C  其余都一个    但是可以软件模拟的

网友C:
STM8S003K3  应该满足你要求 28IO   减去两I2C 还有24IO。

网友D:
i2c这种接口还是软件模拟的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STC的51 有I2C的

51那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看了下选型手册只有一个型号有4路I2C  其余都一个    但是可以软件模拟的

软件模拟是不是需要拿出两个GPIO口充当I2C两个口,再写模拟SDA和SCL的代码?那这两个GPIO口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这种接口还是软件模拟的比较好用

软件模拟是不是需要拿出两个GPIO口充当I2C两个口,再写模拟SDA和SCL的代码?那这两个GPIO口有什么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STC的51 有I2C的

一路可能有 两路估计就没了  可以看看NXP的8位机 看看

网友F:
LGT的不知道满足你不

还有海尔的

网友G:
可以去官网,上边的选型可以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去官网,上边的选型可以筛选

STM8S003F3P6,如果需要两路I2C的话,一路用硬件IIC,一路用GPIO口软件模拟可以吗?

网友H:
一路用硬件IIC,一路用GPIO口软件模拟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的,两路是独立工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两路是独立工作的吧

两路可以同时工作么?我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不能同时处理数据,那就没用了。是不是需要在RAM各分一块地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件模拟是不是需要拿出两个GPIO口充当I2C两个口,再写模拟SDA和SCL的代码?那这两个GPIO口有什么要求? ...

普通IO口,外边接个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I:
同时处理数据的话就至少其中一路是硬件了,软件模拟不行了,不过你同时处理数据应该也有个速度要求吧,MCU主频足够的话软件模拟也是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模拟是不是需要拿出两个GPIO口充当I2C两个口,再写模拟SDA和SCL的代码?那这两个GPIO口有什么要求? ...

没有什么要求,普通IO就行

网友J:
IIC 用模拟的,硬件的IIC 好多厂商的 都有BUG

网友K:
为啥要两路I2C,一路I2C上就可以挂很多器件啊。

网友L:
硬件IIC各种 BUG,模拟就好,好多现成的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