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想把一个很大的数组存到外部RAM里面,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5-10-29):
DSP2812,写程序的时候有两个很大的数组,不够存,报错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ize 00002a91 (page 0) in PRAMH0 (avail:
            00001000)
>>   error: can't allocate .ebss, size 00000046 (page 1) in DRAMH0 (avail:
            0000007c)

请问大神,怎么把这两个大数组存到片外RAM,偶尔读取一下数组里面的值,或者把程序全部存到片外RAM呢,求大神回答。。能不能说说具体步骤呢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外扩SDRAM   啊
如果有  那就是配置XINTF接口的事了

网友A:
先了解一下   GE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扩SDRAM   啊
如果有  那就是配置XINTF接口的事了

有的有的,有个外扩的的256K*16的RAM。。请问大概需要改些什么东西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的,有个外扩的的256K*16的RAM。。请问大概需要改些什么东西呢,谢谢 ...

GEL中要初始化外扩SDRAM接口    然后应该就可以定义到外扩地址了

网友B(2016-03-03):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就是程序太大,想把程序加载到外部存储器上,我外扩了个spi接口的flash,但是不知道怎么把程序加载到那。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具体过程,整体的顺序,要不然很乱,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楼主抽时间分享一下吧

网友D(2016-04-23):
引用 网友A:
GEL中要初始化外扩SDRAM接口    然后应该就可以定义到外扩地址了

大的数组是不是只能放在DDR或者SDRAM中啊,在CMD中能不能把他定位FLASH里面啊,比如说SPI FLASH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的数组是不是只能放在DDR或者SDRAM中啊,在CMD中能不能把他定位FLASH里面啊,比如说SPI FLASH ...

你最终还是要烧写的啊    还是在flash中
如果要用外扩flash     要有专门的烧写程序
将你的工程.OUT转换后烧入
然后上电选择BOOT时指定从那里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