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系统经常出现奔溃,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10-29):
ni, TE, AC, ST, ce
最近设备经常就莫名的的死机,后发现是系统挂掉了!
为什么系统这么容易挂掉?有没有办法可以本分,或者系统挂掉后,一键还原之类的方法!
如下是系统奔溃信息。发了好几个论坛的帖子了,都沉海底。难道是绝症?没人能救了?
usb 2-1.3: GSM modem (1-port)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4
EXT3-fs: barriers not enabled
EXT3-fs (mmcblk0p1): warning: mounting fs with error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0p1):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0p1): recovery complete
EXT3-fs (mmcblk0p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1.
Freeing init memory: 172K
EXT3-fs error (device mmcblk0p1): ext3_lookup: deleted inode referenced: 24411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800384ac>] (unwind_backtrace+0x0/0xf0) from [<8042bb4c>] (panic+0x6c/0xe0)
[<8042bb4c>] (panic+0x6c/0xe0) from [<80033588>] (init_post+0xac/0xd4)
[<80033588>] (init_post+0xac/0xd4) from [<800084a4>] (kernel_init+0x124/0x168)
[<800084a4>] (kernel_init+0x124/0x168) from [<800349c0>] (kernel_thread_exit+0x0/0x8)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内核启动出现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内核没有移植和编译好吧。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话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BSP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B:
楼主,你是从sd卡还是emmc中启动系统的?

网友C:
FSL_TICS_Rita

是的,imx6q有这样的问题。我在测试播放视频过程中,大约播放2个小时就是的问题存在。出错信息如下:
================================================================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818
pgd = d23cc000
[00000818] *pgd=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5 [#1] PREEMPT SMP
Modules linked in:
CPU: 1    Not tainted  (3.0.35 #5)
PC is at dequeue_rt_entity+0x18/0x5c
LR is at dequeue_rt_stack+0x260/0x324
pc : [<c00764d4>]    lr : [<c0076100>]    psr: 60000093
sp : d72bba28  ip : 00000000  fp : d72bba34
r10: 00000001  r9 : 00000000  r8 : 00000000
r7 : 00000000  r6 : 0607de50  r5 : c12f1320  r4 : 00000000
r3 : 00000000  r2 : c12f17a0  r1 : 00000001  r0 : c12f17a0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user
Control: 10c53c7d  Table: 223cc04a  DAC: 00000015

PC: 0xc0076454:
6454  e28300f0 e5932430 e2822001 e5832430 e5952010 e3520001 c593242c c2822001
6474  c583242c ebfffde7 e5953020 e3530000 1affffa3 e1a00005 ebfffe6c eaffffa3
6494  e59304b4 e1a02006 e59314e4 e280001c eb01c1e4 eaffff97 e5846338 eaffff95
64b4  c07d32b8 c08f7c60 e92d4818 e28db00c e1a04000 ebfffe74 e3540000 1a000003
64d4  e8bd8818 e5944018 e3540000 0a00000b e5943020 e3530000 0afffff9 e5933330
64f4  e3530000 0afffff6 e1a00004 e3a01000 ebffff2e e5944018 e3540000 1afffff3
6514  e8bd8818 e92d48f0 e3120001 e2814f5a e28db014 13a03000 e1a07000 15813170
6534  e1a00004 e1a06001 e7e050d2 ebfffe56 e3540000 0a000005 e1a00004 e1a01005

LR: 0xc0076080:
6080  05143148 e3530000 e283201f e1a01fc3 a1a02003 e1a01da1 e1a022c2 e0833001
60a0  e203301f e7950102 e0611003 e3a03001 e1c01113 e7851102 e5943020 eaffffcd
60c0  e5953374 e28300f0 e5932430 e2422001 e5832430 e5942010 e3520001 c593242c
60e0  c2422001 c583242c
mxc_sdc_fb mxc_sdc_fb.0: MXCFB_WAIT_FOR_VSYNC: timeout 0
ebfffecb e5943020 e3530000 1affff92 e1a00004 ebffff50
6100  eaffff92 e1a00006 e59614e4 ebffedcb e3500000 03a03064 0a000002 e5903020
6120  e3530064 a3a03064 e5853338 eaffff77 e8bd8ff8 e5952004 e3520000 0a000005
6140  e2621000 e0012002 e16f2f12 e262203f e5852334 eaffff67 e5952008 e3520000
6160  0a000005 e2621000 e0012002 e16f2f12 e262205f e5852334 eaffff5e e595200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话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BSP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

公司自己设计的板。你说的BSP是这个么
U-Boot 2009.08 (Mar 05 2014 - 10:43:56)
CPU:   Freescale i.MX53 family 2.1V at 1000 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从sd卡还是emmc中启动系统的?

板子没有SD卡

网友D:
开源的就没什么好东西啊

网友E: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F:
个人感觉,要么uboot没有配置好,或者是busybox的问题......祝你早日解决,分享下经验......

网友G:
内核崩溃,可以追踪一下PC和LR指针,也许,,,是也许有发现,一般都是修改过的地方出现错误,野指针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话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BSP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

MX53-SMD U-Boot > printenv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serverip=192.168.5.10
ipaddr=192.168.5.110
loadaddr=0x70800000
nfsroot=/home/ljc/L2.6.35_11.03.00_ER_source/bsp/ltib/rootfs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ip) nfsroot=${serverip}:${nfsroot} rw video=mxcdi0fb:RGB24,CLAA-WVGA ldb=di0 di0_primary gpu_nommu, gpu_memory=64M
bootcmd_nfs=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mmc read 0 ${loadaddr} 0x800 0x1800;bootm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ethact=FEC0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p=none root=/dev/mmcblk0p2 rootwait rw di0_primary video=mxcdi0fb:RGB24,CLAA-WVGA
ip=192.168.5.110:192.168.1.10: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loadaddr=0x70800000
ethaddr=00:04:9f:01:e5:e1
fec_addr=00:04:9f:01:e5:e1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di0_primary video=mxcdi0fb:RGB24,CLAA-WVGA ip=none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read 1 ${loadaddr} 0x800 0x1800;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1145/131068 bytes
MX53-SMD U-Boot >

你说的bsp是这个吧  L2.6.35_11.03.00_ER_source/bsp/

网友H:
重新把kernel刷一边

网友I:
这个系统是从sd卡启动的吗

楼主(2015-12-07):
mmcblk0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