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x6q烧写问题

楼主(2015-10-29):
最近产品升级,将MX6 DL升级到MX6Q,DDR从1G升级到2G,DDR_Stress_Tester_V1.0.3进行DDR参数校正与测试都OK,但通过新下载Mfgtools-Rel-4.1.0_140226_MX6Q_UPDATER烧写工具烧写进去就是不启动??
android版本为4.3,开始以为是flash_header问题,但DDR_Stress_Tester_V1.0.3测试很长时间都是OK的
后来用Mfgtools-Rel-4.1.0_140226_MX6Q_UPDATER工具往另一块样机上烧写时,发现启动的还是样机里面原来的程序,,是否这工具有问题??是否能提供一个能正常烧写的版本(说明,这版本是从官网上下的)

网友A:
这个工具好像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好像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遇到了

呵呵,比较奇怪的问题,以前用DL的一直OK,问题进一步分析中

网友B: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这种问题很难遇到

网友C:
楼主不妨重新启动一下电脑,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妨重新启动一下电脑,看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呵呵,不是此问题,多谢建议

楼主:
这段时间忙别的事,这两天又捡起这个问题,
版本:android 4.3
内核:3.0.35
IC:imx6q 1GHZ
DDR 压力测试OK(一整晚)
因为DDR3改扩展了容量到2G,所以有ltib 生成它的相关MFG firmware(uboot.bin.uImage initramfs.cpio.gz.uboot),然后导入MFG工具下面,但又出现新问题,MFGTool _mutilpanel运行到 loadering uboot就不动了,串口打印信息到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也不动了。
其它现象:
1、ltib 编译 MFG firmware时必须先编译 uboot 后才可用./ltib 来全编
2、initramfs.cpio.gz.uboot生成的镜像大小只有4.1M.经官网下载工具4.3M少,但我没有改配置??

不知道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高手或是哪位高手碰上过此现像,如何解决的?

楼主:
估计是uImage 压缩方式不同造成,重新编译 生成,在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工具中可运行,但在进行boot分区时会出错,后改为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工具,解决此问题!!!
总体来说问题已解决,但这段时间遇到的问题还待继续分析与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