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错误

楼主(2015-10-29):
新建的CCS工程,复制了DSP2833x_common和DSP2833x_headers两个文件到工程文件下,也添加了包含路径,没加自己的任何代码,可是一编译就出现错误啊 ,我看了,是这句有错误:
PINT     XINT6;      //复用外部 XINT2和XINT3两个中断
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错误啊,错误提示:
unrecognized token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怎么回事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PINT没有定义?

楼主:
忘了说,这句实在DSP2833X_PieVect.h文件中,定义的结构体struct PIE_VECT_TABL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INT没有定义?

这是我从官方例程里拷过来的文件,别的语句也有用到PINT,但只有这句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官方例程里拷过来的文件,别的语句也有用到PINT,但只有这句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

现在就是PINT可能没有定义     找找PINT的宏定义   然后把头文件包含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PINT可能没有定义     找找PINT的宏定义   然后把头文件包含上试试
...

PINT就在本文件中定义的:
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定义了指针PINT为指向一个特殊的函数interrupt型函数的指针类型
前面也有调用,都没问题,只有这句有问题,顺便,这个文件时官方例程文件,初始化中断向量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