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从低功耗唤醒问题?

楼主(2015-10-29):
MSP430F5438A 进入低功耗LPM3后,通过RTC中断唤醒,刚唤醒时在RTC中断里,是把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唤醒指令发在中断的开始还是放在中断结束。
如果唤醒指令放在中断结束,由于我进入的是LPM3  MCLK 主频是0 不知道是怎么执行中断程序的。如果唤醒指令放在中断开始,MCLK 主频0又是怎么执行唤醒指令的呢?
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A: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是退出低功耗模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当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mcu是已经被唤醒了,时钟会回复正常频率的。使用上面一句的意思是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不重新进入低功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是退出低功耗模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当进入中断服务 ...

谢谢

网友B: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看字面意思就是退出,楼主理解错了吧。

网友C: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是退出低功耗模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网友D:
低功耗唤醒不是这个语句的

网友E:
退出低功耗: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网友F:
引用 网友C: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是退出低功耗模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

这个函数是低功耗退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是退出低功耗模式,放在中断服务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当进入中断服务 ...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退出低功耗: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那进入低功耗的指令怎么写呢?

网友I:
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唤醒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进入低功耗的指令怎么写呢?

我也想知道是如何进去的

网友E:
那进入低功耗的指令怎么写呢?

MSP430中有5种低功耗,LPM0,LPM1,LPM2,LPM3,LPM4
如果想进入低功耗1,则程序可以为:_BIS_SR(LPM1_bits + GIE);

网友J:
这个一般都需要放在中断的结束位置的,该指令一旦被执行就会进入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进入低功耗的指令怎么写呢?

你可以看看430的数据手册,里面有讲的,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K(2015-11-28):
中断程序的最后加上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