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00元(功能说明)
【智能小车】+名字好难想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楼主:
做一个蓝牙小车,听着还挺有趣的,于是就兴冲冲的在淘宝上买起配件了,快递到了,可是尴尬的事发生的

发现哪不对了没,晕死,底盘呢???立马去查淘宝

没拍??再看
底盘还在购物车里!!!!:@:@:@,底盘还在购物车里!!!!:@:@:@,底盘还在购物车里!!!!:@:@:@
继续等快递吧:L:L:L。

除了底盘,其他的基本都有了,可以先写写程序了。
主MCU就先用51试试吧,这个空PCB板还是上次送的,就用上吧。

找了点元件焊上,测试可以使用

哈哈,这都能忘,,, 回头免费送各位蓝牙模块,请持续关注活动

网友A:
继续关注楼主的大作!话说,底盘都能忘了……

网友B:
那就叫“底盘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关注楼主的大作!话说,底盘都能忘了……

东西太多,想都没想,直接把店铺名字一勾,不知道怎么就落下了:L: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叫“底盘号”吧,

不同意,太难听

网友C:
糊涂一号~:lol

网友D:
同意楼上,叫糊涂号吧。

网友E:
霹雳智能车

网友C:
是吧?收版权费~:lol

楼主:
你给我交么

网友F:
哈哈,坐等糊涂号更新

网友G:
小叶又出来调皮了

网友C:
哈哈,做好了寄给我一个~:P: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叫“底盘号”吧,

很好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做好了寄给我一个~

,你也买个一起玩吧;P

楼主:
菜鸟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坐等糊涂号更新

明天底盘就可以拿到了

楼主:
是SB了:L:L:L

网友H:
diy就要自己做,买成品,不好玩

网友I:
名字很多, 暗夜精灵

楼主:
(此楼不断更新小车的组装)

终于见到底盘了,居然比我想象的大!!

一堆螺丝,铜柱,开始吧

不打算一次性组装完,先把必须的装上,然后慢慢往上加吧。

过程省略。。。。

能让车跑的必备组装完毕(轮子、驱动、电池)。

接着上次,继续组装。(ps:中间自己调整了好几次)
上次顺便给小车买了测速模块,没装,这次刚好装上

然后发现,上次轮子安装的不是太正,这次顺便调整了一下

随着小车上的东西不断变多,发现这长螺丝买少了,短的严重不行啊,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尤其这个光电传感器,

螺丝还真不好选,最后只能采取拼接的方式了

安装到车上的效果,看着还行

最终的效果图:

然后,就发现这配套的板子孔不太适合了,安装起来总不固定,于是打算自己给上面打点孔,反正也不麻烦

画好线,有几个孔是根据模块来确定的还有几个就是随机增加的了

开始打孔(ps:亚克力板在钻头下,真心难闻

楼主:
模块一:L298N

其实物图如下。

L298N是一个双H桥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单桥电流最大可到2A,对于这个小车已经绰绰有余了,工作电压在5到35之间,不过实际测试5V驱动小车电机不太理想,最后用的7.4V,刚好两节电池并联。这个模块的优点是性价比高,确定是不是隔离的。

看下它的控制逻辑:

所以,想让小车跑起来,只要给IN1、IN2一个高低时序就行了,然后给ENA使能,而且还能实现差速,让小车打转。

楼主:
视频一:
小车基本前进后退转向:

网友J:
糊涂号 我也是醉了,糊涂号,糊涂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一个蓝牙小车,听着还挺有趣的,于是就兴冲冲的在淘宝上买起配件了,快递到了,可是尴尬的事发生的

发现 ...

哈哈 好事多磨

楼主:
淘宝买的这个舵机

看网上的资料说驱动脉冲周期是20MS,可是用单片机驱动却没任何反应,只有上电瞬间才有所反应,怀疑程序问题,网上找了几个看了,基本都是这个思路,最终打算用实际信号驱动下

一样20ms没任何反应,最后在6.68ms左右可以正常工作,0到180度正常。疑惑了,有没有实际使用过这种舵机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这个舵机

看网上的资料说驱动脉冲周期是20MS,可是用单片机驱动却没任何反应,只有上电瞬间才有所 ...

可能网上程序使用的舵机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我一直对舵机的型号不解,很多外壳上没有具体型号。。。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能网上程序使用的舵机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我一直对舵机的型号不解,很多外壳上没有具体型号。。。不知道 ...

可恶的是卖家没资料

楼主:
摸索中ing。。。。。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恶的是卖家没资料

可以退货的

网友M:
楼主这一套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一套预算多少

总共花了180,不过好多买了备份,最后花多少还不知道。。。。。

楼主:
退了没得玩了

网友N:
目测是蓝牙 超声波 壁障小车 主控是51的样子
等底盘来了 估计名字也就出来了

网友O:
:lol叫“忘记底盘号”

网友P:
泰坦尼克号

网友Q:
哈哈哈,小叶又看到你了!

网友R:
底盘...那麼大呀.

那叫老汉推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哈哈哈,小叶又看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底盘...那麼大呀.

那叫老汉推车吧!

确实比想象的大,没看到其他人买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模块一:L298N

其实物图如下。

楼主你的红外没有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的红外没有比较器……

还没整完呢

网友S:
我以为楼主又忘记买了……提醒一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以为楼主又忘记买了……提醒一下

额。。。。。那个

网友S:
要不然就又要改名比较器号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S:
要不然就又要改名比较器号了……

不可能的,比较器身边芯片有,即使忘了就自己焊机呗;P;P;P

楼主(2015-11-29):
电源模块选用的LM2596,如果从成本考虑,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因为L298N模块上有5V输出,不过,使用的是不带光耦的,在电机堵转时,电流还是波动较大,所以,为了单片机安全,还是买了一个稳压模块

模块的参数:

整个电源来自两节18650,

然后LM2596输出5V

测试电压,入7.69V,出5.03V;

考虑到电源用的地方较多,直接焊接了三排排针引出电源

楼主:
此楼开始更新程序部分:
前面讲了L298N的原理,虽然很简单,不过用来驱动已经够了,深入理解就是看下H桥了。
驱动小车,首先写几个小车的基本动作,直行,倒退,四个方向的转弯。
直行
这个很简单,只要给小车两个轮子一样的速度就行了,不过实际很难,存在差异,暂且不讨论
void ZhiXing()
{

        IN1_1=1;
    IN1_2=0;

    IN2_1=1;
    IN2_2=0;

        if(Time2ms)
                 {
                        n++;
                }
        if(n==20)
                 {
                        EN1_A=1;
                        EN1_B=1;
                }
        if(n==90)
                 {
                        EN1_A=0;
                        EN1_B=0;
                        n=0;
                }
}

这是代码,前进后退只需要改变IN1_1=1;IN1_2=0 ;就可以了,这里利用定时器产生模块需要脉冲,很简单不涉及复杂的设置,就是得根据小车具体来调整。

转向:四个方向,类似,只说其中一个
void ZuoQian()
{

        IN1_1=1;
    IN1_2=0;

    IN2_1=0;
    IN2_2=0;

        if(Time2ms)
        {
                n++;
        }
    if(n==30)
        {
                EN1_A=1;
        }
    if(n==60)
        {
                EN1_A=0;
                n=0;
        }

}
小车要向左前走,首先让两个轮子都得向前传,其次,让右轮速度大于左轮,这样就可以实现转弯了,至于转多大的弯,以及速度,可以更改定时器的标志值来达到。

网友T(2015-12-29):
两个问题:
1:红外对管要加隔离
2:舵机是2ms PPM信号

网友U:
我记得也是2ms的呀,是不是店铺写错了

楼主:
光电模块由两部分组成

发和收的对管,三个接线,VCC \GND\OUT

一边接单片机,一边接对管,先来看几张图:

这三张图是我见过讲的最简单通俗的了,很容易就理解了这个的工作原理了,买的模块和这唯一的区别在于运放选的不一样,这个用的是ST的339运放。并且直接在输出口并接了一个电阻和led,可以直观的看出输出是高电平。操作的时候只要检测输出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蓝牙模块用的是BC04-B模块,主从一题,支持AT指令。

这个模块的资料很多,不过这几个部分必须看,模块框图,引脚图

模块右侧展示的是对外接口,再来看看具体的管脚图

所以这里就有开始的,你可以用不用外扩一个MCU来控制蓝牙小车,可以直接用蓝牙,当然我选了外接一个51,把蓝牙的复杂降到最低,到这貌似还是比较复杂,那就再简化

这是手册里的串口应用电路图,是不是很简单了,只用了一个串口就搞定了,51的串口也不复杂,这样通信起来就很简单了,基本没啥复杂度了。当然如果熟悉蓝牙的话,就没必要这样了,直接用。

要应用上图,可以直接飞线,也可以买转接插针,因为模块不是2.54间距的,或者直接买这种转接板;P;P,这个比较稳妥,各方面能安全一点。

根据电路把相应的管脚焊接好就ok了。

测试一切工作正常,小车也可以正常控制,见视频。

程序部分见链接。

楼主:
1:电机驱动测试

2:蓝牙控制测试

3:小车攻击+生命值显示(用一个光电管模拟对方车辆攻击),视频中的保护时间是5秒,既5秒内不会被持续攻击

4:舵机控制测试

看着很棒啊

楼主:
首先配置51的串口,这个比较简单,51的串口功能比较单一,没有复杂的配置项
void init()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方式2
    TH1=0xfd;
    TL1=0xfd;//装初值
    TR1=1;//启动定时器1

    SM0=0;
    SM1=1;//设置串口为工作方式1
    REN=1;//使能接收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然后配置串口中断函数:(屏蔽部分是调试的,可以根据需要添加)
void ser()interrupt 4
{

         ES=0;
    RI=0;//将接受中断标志位清0;
    a=SBUF;//将接受到的数据赋值给a

    switch(a)
    {
//要给的控制语句
    }
    ES=1;
}

楼主:
关于蓝牙的调试,说几点
蓝牙调试就是电源、下载、运行几个状态有干扰,因为公用P3.0\P3.1,再加上供电,所以调试的时候要注意保护板子。连线部分就省略了,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怎么连线自己根据自己的小车来吧。
我用的这个+(40cm+15cm)杜板线+小车上的电源开关

如果调试的时候,小车不按自己的套路来,第一步最好能把发送的值传回来,先要保证值一样,如果值不一样,那肯定运行不符了啊。如果值一样,还是运行不正常,那就是配置资源冲突了,因为模块原来越多,冲突是很正常的,解决一下就ok了

最后还有可以玩玩AT指令,改改名字和波特率啥的

楼主:
这次活动有这么两个要求

考虑了好久怎么实现,最后来了个最简单直接的,

这种方式实现起来简单,缺点是角度很小,命中概率低,伤到对方有点难了,游戏难度增加

游戏中的子弹可以开始在程序中设定,或者在游戏中增加,比如这样

事先在地上贴几块黑色区域,车子跑到该区域可以补充子弹,很简单的实现方法。;P;P

最后是生命值显示和中弹表示:焊了一块小板子

生命值满值8点,开始全部亮,绿色为安全值,当剩到3的时候,全变成红色显示。每次中弹蜂鸣器响一会,亮的灯就少一个。为了弥补发弹和中弹的缺陷,10秒或者20秒内只允许中弹一次。

大家有啥好的意见或者提议。。。。

网友V:
做的很棒啊!

楼主:
你做的那才叫好:D:D:D

楼主:
首先是安装,这个安装过程还是费了点时间,以前也没弄过,还是在帖子里记录下来吧

固定一字齿轮,

将超声波固定块和底板固定到一起,

再固定超声波,这个螺丝超细啊

最后的效果图

固定到小车后

有一个模式是自主模式,那就要考虑到在对战中如何寻找对手车辆的问题了,这个在蓝牙模式下,可以人工去控制,在小车自主模式下,就不可以了,最后采用超声波来定位,一般都是用超声波来壁障,这里可以把对手的车辆当作一个大的障碍物来判断,小车不断搜寻周围,来判断小车的大概位置。这种方案弊端也挺大的,就是默认周围没有其它杂物的情况下,周围只有两辆小车和墙,暂时没有想到什么更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貌似缺一个总结,首先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貌似也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活动,希望以后能更多一点吧,能把大家聚集到一起做个东西很不错。当然,通过这次活动自己也能收获不少,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地学习机会。希望以后参加的人能多到群里交流,多交流才能进步。最后要感谢@21ic小喇叭 组织这次活动,以及群里的cedar大神,论坛ID不确定,@不了,一直积极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指点大家:lol:lol:lol

     ps:这个蓝牙小车要想做好,还真得软硬都行啊,尤其得有个会手机软件开发的,做好了真的挺有趣的,虽然活动结束了,不过小车可以继续弄,大家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缺一个总结,首先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貌似也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活动,希望以后能更多一点吧,能 ...

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的,继续关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