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源与备用电源切换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网友A:
R19加大 加大

楼主:
加大R19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电源很好切换的,不用使能啊

是其他的方案吗?能讲下方案思路吗

楼主:
R19 加大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电源很好切换的,不用使能啊

你是怎么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9 加大的原因是?

提高切换的电压阀值。

也可以:
上面的二极管用普通二极管,下面那个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不要升压部分,肖特基二极管直接从锂电池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切换的电压阀值。

也可以:

为了充分使用电池,升压部分考虑还是要的。你看 ,如果把下面的二极管换成PMOS管,然后这个管子通过电压监测器来控制,你看这样能迅速切换吗?

网友C:
锂电池到3.3v用低压差的LDO就行了,没必要去搞什么升压,效率低了。可以以5V只给锂电池充电,电池再降压到3.3v给系统供电。非要隔离开做切换的话,可以用mos管在有5v电源时切断电池的对外供电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充分使用电池,升压部分考虑还是要的。你看 ,如果把下面的二极管换成PMOS管,然后这个管子通过电压 ...

用电压检测器切换没问题;用个三极管都能行;
GPRS电流峰值2A多3A,想在锂电池3V电压以下时升压到5V输出2A3A电流,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719-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

你好 看了另外那个帖子,那个帖子中你说的方案就是类似用电压检测器。那你说的用两个三级管是怎么个方案?还有我这电路中,使能端从低到高电平上升沿时间在200ms左右,升压输出的5V上升沿在5ms左右。我需要实现的也就是跟你说参考那个帖子一样的需求,怎么的方案才是最优的.我是不是可以把使能一直拉高,然后降低升压后输出的电压5V改成4.7左右,这样可行吧?  你不推荐升压是电池容量低的时候,提供大电流不划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看了另外那个帖子,那个帖子中你说的方案就是类似用电压检测器。那你说的用两个三级管是怎么个方案 ...

如果一定想用升压,升压电路一直打开也是个办法,毕竟静态电流也不算太大;
升压电路里面一般已经有一个二极管,图中下面的二极管可以短路不用,对效率有好处;
升压输出电压设定在3.7V就可以了,GPRS在3.7V工作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想用升压,升压电路一直打开也是个办法,毕竟静态电流也不算太大;
升压电路里面一般已经有一个二 ...

我升压用的是同步的,所以下面这个二极管还是要加的吧。 另外这个升压考虑的话,如果输出到5V这么高的电压就没必要加了,5V2A 不划算,但是如果降低的话,到4V左右的话,还是可以加的吧。 另外应该也是这个升压芯片的原因,用的是TPS61232,发现发射时,输入输出同步会被拉低1V左右,我升压到5V 测过是能用。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能改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升压用的是同步的,所以下面这个二极管还是要加的吧。 另外这个升压考虑的话,如果输出到5V这么高的电 ...

同步的要加二极管/MOS管隔离;
发射时输入跌落到多少电压?先把输入跌落解决,输出跌落可能是因为输入跌落;
一般GPRS电源端都要并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的要加二极管/MOS管隔离;
发射时输入跌落到多少电压?先把输入跌落解决,输出跌落可能是因为输入跌 ...

GPRS端是并了220uf电容。等下先解决下升压电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步下降,输入也大概拉低1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RS端是并了220uf电容。等下先解决下升压电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步下降,输入也大概拉低1V左右。 ...

电容量*10都可以;
电池按充满算4.2V,掉1V就是剩3.2V了,CPU电源都已经不稳了,说明电池内阻较大,带不动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量*10都可以;
电池按充满算4.2V,掉1V就是剩3.2V了,CPU电源都已经不稳了,说明电池内阻较大,带不 ...

电容是可以增大,输入跟输出都是掉1v 左右,CPU电源是接在升压后的,5V掉1V 在4V左右然后再LDO。我现在在考虑到底需不需要加升压,锂电池到几伏基本已经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是可以增大,输入跟输出都是掉1v 左右,CPU电源是接在升压后的,5V掉1V 在4V左右然后再LDO。我现在在 ...

升压对延长电池的可使用时间,基本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对延长电池的可使用时间,基本没有帮助

恩,从哪几点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从哪几点考虑的?

升压电路的效率损失;
对电池的输出电流要求更高,更高倍率放电时的放电效率更低;
锂电池在3.6V以下可放出的电量,占总电量比例较小。

网友D:
很好解决,3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我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解决,3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我发不了图片!

你这个主电源是多少V?

楼主:
D1 R13 的作用是?不加也可以啊

网友D:
R5与R2不起作用,二极管一个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与R2不起作用,二极管一个不能少!

能讲下 D1  R13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