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模块

楼主(2015-10-29):
I2C外设提供了同步两线接口用来与PSoC设备进行连接,I2C总线与Philip的I2C规范V2.1版本兼容。额外的I2C接口能通过使用UDB进行例化。

楼主:
I2C总线模块图

网友A:
当在单板上有多个设备或者小的系统构成一个网络时,系统能被设计使用一个单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多个主设备,或者多个主和从设备的连接。

网友B:
为了减少CPU对I2C总线操作的干预,I2C外设提供了特定支持。这个特定支持用于状态检测和帧比特位的生成。
        I2C操作模式有从模式,单主模式或多主模式。从模式下,总是监听开始条件,用于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在主模式下,产生开始和停止条件,并初始化交易。多主模  式提供时钟同步和仲裁允许总线上有多个主设备存在。如果  使用主模式,不能使用从模式,模块不产生中断。       I2C接口通过DSI布线允许直接连接到任意的GPIO或者SIO引脚。

网友C:
I2C提供了检测7位硬件地址的功能,而不需要CPU的干预。当I2C的7位地址匹配时,能从休眠模式中唤醒PSoC。如果要求唤醒模式,那么I2C连接被限制在两个特殊的SIO引脚上。

网友D:
PSoC的I2C接口主要特性包含:
主和从,发送器和接收器操作;
用于低CPU开销的字节处理;
中断或者轮询CPU接口;
支持总线速度最高为1Mbps(3.4Mbps在UDB内);
7或10位寻址(10位寻址要求固件支持);
支持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ment Bus,SMBus)操作(通过固件支持-UDB内支持SMBus,这种总线基于I2C总线);
7位硬件地址比较;
地址匹配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网友E:
  I2C操作模式有从模式,单主模式或多主模式。从模式下,总是监听开始条件,用于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在主模式下,产生开始和停止条件,并初始化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