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DP83848的应用中,MAC地址是对STM32F407的寄存器自己编程确定吗?

楼主(2015-10-29):
STM32F407+DP83848的应用中,MAC地址是对STM32F407的寄存器自己编程确定吗?PHY芯片DP83848有个ID,这个ID和MAC地址有没有关系,我看那个ID包含什么OUI.
我现在要配置STM32F407的MAC,想要在通过网线连接的STM32F407与电脑之间能够ping通,但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有了解的吗?

网友A:
以前弄过,现在忘了,不一定正确请见谅,PHY的ID是出厂自带的身份标示,一般用于验证硬件;MAC是通讯的地址,MAC算是数据链路层的,有软件来分配,一个局域网的MAC不能有重复

网友B:
认真看datasheet,一般寄存器2-3为PHY ID。

网友C:
MAC地址是说的物理地址吗,还是TCPIP运用吧

网友D:
网上有例程的,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datasheet,一般寄存器2-3为PHY ID。

我看了,上面有什么O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