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编程和调试接口

楼主(2015-10-29):
PSoC3的编程和调试接口功能,其内容主要包括:
测试控制器的模块结构和连接器接口;
JTAG和SWD接口的工作原理;
PSoC3的JTAG和SWD接口的工作原理;
8051的片上调试模块(DoC);
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编程。

网友A:
PSoC3结构包括一个测试控制器,主要用于下面的目的:
用于边界扫描测试访问I/O引脚;
通过PSoC3的片上调试DoC模块来访问芯片的存储器和寄存器。

网友B:
测试控制器通过边界扫描端口(Joint Test Action Group,JTAG)或者串行调试(Serial Wire Debug,SWD)接口连接到片外设备。测试控制器包含下面的特性:
支持到调试主机的JTAG或者SWD接口;
SWD接口可以使用GPIO或者USB引脚;
支持边界扫描IEEE标准1149.1-2001“Test Access Port and Boundary-Scan Architecture”;
支持额外的JTAG指令/寄存器,用于访问芯片的剩余部分;
与PSoC3的调试模块接口用于访问芯片的剩余部分用于编程和调试操作;

网友C:
PSoC3测试控制器将JTAG或者SWD访问转换成DoC模块内寄存器的访问。

网友D:
5针连接器         如下图所示,5针连接器配置成单排,每针之间间隔为100mil。

网友E:
0针连接器
       如下图所示,10针连接器配置成双排,每针之间间隔为5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