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中断特性

楼主(2015-10-29):
由于PSOC5的结构基于Cortex-M3 CPU核,因此中断控制器有一些额外的Cortex-M3支持的特性。在PSoC5器件中,中断控制器是Cortex-M3核的一部分

网友A:
活动中断:
一个活动的中断是指一个当前正在执行的中断。CPU堆栈中保存着活动中断的优先级和中断号。当任何中断开始执行时,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号压到堆栈。通过读取堆栈的内容,来了解活中断的细节。在PSoc5中,使用CPU堆栈。使用两个不同的堆栈指针即进程堆栈指针(PSP)和主堆栈指针(MSP)来分别访问两个堆栈

网友B:
PSoC3测试控制器将JTAG或者SWD访问转换成DoC模块内寄存器的访问。

网友C:
Cortex-M3能配置使用两个堆栈,当配置使用所有堆栈时,第一个中断用PSP或者MSPwk存细节,当配置不使用所有堆栈时,只使用主堆栈指针

网友D:
PSoC 5器件也支持一个ACTIVE寄存器,用于保存中断的活动状态,它的特性包括:寄存器的每一位指示相应中断的活动状态:在ACTIVE寄存器的比特位设置为“1”时,中断是活动的,当该位设置为“0”时,中断当前处于非活动状态

网友E:
CPU堆栈中保存着活动中断的优先级和中断号。当任何中断开始执行时,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号压到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