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金属化孔的孔径是实际做出的大小,还是包含了...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自己做过的或PCB厂家的工程师帮解释一下啊。

网友A:
焊盘外径3.0 即最大金属化范围3.0
非金属化的做3.2mm  听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是说做焊盘(金属化孔),孔径设置为3.2mm,实际做出来的孔径是3.2mm吗?还是3.2mm减去金属化孔壁厚度约0.2mm.  我感觉应该是写的多少,做出来的就是多少,厂家会在打孔时,自己加上金属化孔壁的厚度。实际是这样吗?

网友A:
孔径设置为3.2mm,实际做出来的孔径就是3.2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是说做焊盘(金属化孔),孔径设置为3.2mm,实际做出来的孔径是3.2mm吗?还是3.2mm减去金属化 ...

金属化孔公差+/-0.076mm.非金属化孔径公差+/-0.05mm,文件设计孔径多大,实际成品就是多少。工厂会根据不同属性孔做不同补偿

楼主:
明白了,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