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ED驱动电路

楼主(2015-10-29):
请教一下各位,电路中的三极管接为二极管的作用,LED并联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确保在发光二极管损坏断开时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防止三极管IC漏电流LED微亮。
还有三极管C有网络编号,可能是状态监测的,如果三极管断开了,10K可以把三极管集电极拉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