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下载到底要几根线

楼主(2015-10-29):
SWD下载到底要几根线,我联了1(电源)、4(GND)、7(SWDIO)、9(SWCLK)这几根线,可以在10M下下载,1#脚如果从板子上的3.3V取出,只能在100K的速率下下载,1#脚如果取自于J-LINK的3.3V电源,不管什么速率就是不能下载,当我联4、7、9、13(SWO)、15(reset)后1#直接连J-LINK的3.3V,可以在10M下下载,拔掉13脚,也可以10M下载,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7、9、15、GND必须接,1#脚只要接个3.3V就可以正常下载了,对吗?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A:
SWD最少用四根线,包括数据,时钟,电源和地。至于你的想法,就不清楚了

楼主:
可不可以在J-LINK内部将1#和3.3V连上,这样在设计板子的时候接口上可以少一根线?

网友B:
如果你是同一台电脑上下载的话,   3根线,VCC,SWDIO,SWDCLK,
我就是这么下载程序的,GND是已经共了的

网友C:
4线。
VCC,GND,SWDIO,SWDCL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同一台电脑上下载的话,   3根线,VCC,SWDIO,SWDCLK,
我就是这么下载程序的,GND是已经共了的 ...

不要省这么一根线,很多JLINK都是需要你提供目标板电压的,否则无法下载。
真正应用中,我都是留4根线的,一个排针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E:
确切的说 是四根。
但是DATA CLK GND 就可以了吧

网友F:
确切的说四根,但是不需要VCC供电的,地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