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温度不够,啥原因

楼主(2015-10-29):
936A恒温焊台,突然温度不够,勉强能融化焊锡,没办法焊接。调整温度也无效
反复开关机十次,仅一次可以正常工作。

拆开看过,电路板没有明显的焊接或者烧坏迹象。

有什么办法知道是不是发热芯坏了?
谢谢。

网友A:
发热芯坏了,基本就不热了,看下温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芯坏了,基本就不热了,看下温控部分

这样来说还是控制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A:
既然能加热,温度不够,温控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想很大,加热芯坏了,一般是烧断,不会加热。

网友B:
加热芯敲碎了吧

网友C:
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D:
注意观察加热指示灯。如果故障中该灯一直亮,说明传感器是好的,问题出在加热控制回路。如果指示灯的亮灭看似正常,说明传感器出问题了。如果该灯显示为不规则的闪烁,说明传感器或电源有问题。如果该灯干脆不亮了,检查控制和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观察加热指示灯。如果故障中该灯一直亮,说明传感器是好的,问题出在加热控制回路。如果指示灯的亮灭看 ...

指示灯看似正常。
重点检查下传感器和温度调档部分。
感谢。

楼主:
依旧这么专业!
感谢

网友E:
8 楼强大的售后支持  呵呵

网友F:
检查下是不是烙铁头那边接触不良?

网友G:
换个加热芯试试吧,八成是加热芯坏了

网友H:
T叔,晚辈的我很是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一问问题,你总能晒出一大堆资料。涉猎这么广泛吗??求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T叔,晚辈的我很是不理解,为什么别人一问问题,你总能晒出一大堆资料。涉猎这么广泛吗??求解! ...

哈哈,大部分是去度娘文库搜的拉.送人玖瑰,手留余香.财迷不嫌钱多,电工不怕书多.哈哈,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哈哈,大部分是去度娘文库搜的拉.送人玖瑰,手留余香.财迷不嫌钱多,电工不怕书多.哈哈,晕 ...

发现T叔喜欢说“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