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无法获取"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init.recovery.*.rc"

楼主(2015-10-29):
对于android4.3源码,单独编译recovery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cp: 无法获取"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init.recovery.*.rc" 的文件状态(stat):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make: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ecovery.img] 错误 1 (忽略)
----- Made recovery image: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ecovery.img --------

请各位看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是如何单独编译recovery的,可以单独编译system吗?求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如何单独编译recovery的,可以单独编译system吗?求脚本

在等层目录下,执行以下内容: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14
make  recoveryimage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 编译system, 执行make systemimage就行了

网友B:
没遇到过,帮你顶下,期待后续高手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2016-01-12):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D:
此error不会导致build error的,不必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正如6楼所说,我没有理会.以后有时间了在解决.

网友E:
我也是忽略了这个错误  编译生成了recovery.img  ,但是进入recovery模式后跑到下面就跑不下去了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0.35 (robin@Grandtelco) (gcc version 4.6.x-google 20120106 (prerelease) (GCC) ) #20160133 SMP PREEMPT Tue Feb 2 10:53:15 CST 2016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    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SOLO, silicon rev 1.1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119f000 s6080 r8192 d14400 u32768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08384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lpj=7905280 androidboot.serialno=181fb1d4df66958c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379MB 443MB = 822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822452k/822452k available, 226124k reserved, 442368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be00000 - 0xffe00000   (  6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d9800000 - 0xf2000000   ( 39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d9000000   ( 40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init : 0xc0008000 - 0xc00d1000   ( 804 kB)
[    0.000000]       .text : 0xc00d1000 - 0xc07c6c44   (7128 kB)
[    0.000000]       .data : 0xc07c8000 - 0xc0827778   ( 382 kB)
[    0.000000]        .bss : 0xc08277a8 - 0xc09950a4   (1463 kB)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624
[    0.000000] MXC GPIO hardware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    0.000000] Set periph_clk's parent to pll2_pfd_400M!
[    0.000000] arm_max_freq=1GHz
[    0.000000] MXC_E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2020000 (options '115200')
[    0.000000] bootconsole [ttymxc0] enabled
[    0.231476]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preset value..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    0.239787]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244666]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249891]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25418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258716]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263210]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268377]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369028]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369120] Brought up 2 CPUs
[    0.376379]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162.11 BogoMIPS).
[    0.407383]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41142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420117] print_constraints: vddpu: 725 <--> 1300 mV at 700 mV fast normal
[    0.427624] print_constraints: vddcore: 725 <--> 1300 mV at 1150 mV fast normal
[    0.435423] print_constraints: vddsoc: 725 <--> 1300 mV at 1200 mV fast normal
[    0.443135] print_constraints: vdd2p5: 2000 <--> 2775 mV at 2400 mV fast normal
[    0.450916] print_constraints: vdd1p1: 800 <--> 1400 mV at 1100 mV fast normal
[    0.458628] print_constraints: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fast normal
[    0.486354] hw-breakpoint: found 6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    0.493192] hw-breakpoint: 1 breakpoint(s) reserved for watchpoint single-step.
[    0.500556]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    0.506431]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    0.510471]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    0.542613]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550005] mxs-dma mxs-dma-apbh: initialized
[    0.554553] reg-fixed-voltage reg-fixed-voltage.4: Could not obtain regulator enable GPIO 176: -16
[    0.563563] reg-fixed-voltage: probe of reg-fixed-voltage.4 failed with error -16
[    0.571332] print_constraints: vmmc: 3300 mV
[    0.576856]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58143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5870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59260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597679] Freescale USB OTG Driver loaded, $Revision: 1.55 $
[    0.618408]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    0.626714]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634476]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0.641853]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    0.65624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660835]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668359]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524288 bytes)
[    0.676713]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    0.684454]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65536 bind 65536)
[    0.691030] TCP reno registered
[    0.694189]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0.700072]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8192 bytes)
[    0.70675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711424]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717393]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722112]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726841]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733438] Unpacking initramfs...
[    0.788768] Freeing initrd memory: 768K
[    0.793874] IMX usb wakeup probe
[    0.797646]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5
[    0.808019] IMX usb wakeup probe
[    0.811562] cpu regulator mode:ldo_enable
[    0.815803]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    0.828746]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0.833454] ashmem: initialized
[    0.837588]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6)
[    0.841758] msgmni has been set to 743
[    0.8466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    0.851270] cryptodev: driver loaded.
[    0.854964]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858945]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863284]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1.461271]
[    1.461276] ALPU-C Encryption Authentication Success!!!
[    1.468819]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ldb
[    1.475207] _regulator_get: get() with no identifier
[    1.516489]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    1.555602] mxc_sdc_fb mxc_sdc_fb.1: Can't get fb option for mxcfb1!
[    1.562685] imx-sdma imx-sdma: loaded firmware 1.1
[    1.572417] imx-sdma imx-sdma: initialized
[    1.712033] Serial: IMX driver
[    1.715210] imx-uart.2: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is a IMX
[    1.722205] imx-uart.0: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    1.729234]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1.729234]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1.740997] imx-uart.1: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is a IMX
[    1.748004] imx-uart.3: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61) is a IMX
[    1.759913] loop: module loaded
[    1.763379]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    1.768467]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    1.7751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    1.78073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1.78698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net1080
[    1.79276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subset
[    1.79882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aurus
[    1.804415] cdc_ncm: 04-Aug-2011
[    1.80779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1.81347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820356] fsl-ehci fsl-ehci.0: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    1.827017] fsl-ehci fsl-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856482] fsl-ehci fsl-ehci.0: irq 75, io base 0x02184000
[    1.876459] fsl-ehci fsl-ehci.0: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1.882746]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886541]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890657] add wake up source irq 72
[    1.894361] fsl-ehci fsl-ehci.1: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Controller
[    1.901015] fsl-ehci fsl-ehci.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1.936457] fsl-ehci fsl-ehci.1: irq 72, io base 0x02184200
[    1.956450] fsl-ehci fsl-ehci.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1.962693]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1.966484]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1.97081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    1.976501]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    1.984507]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98961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995622]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2.00055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2.006388]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2.010904]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FTDI USB Serial Device
[    2.01748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ftdi_sio
[    2.023229] ftdi_sio: v1.6.0:USB FTDI Serial Converters Driver
[    2.029210]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    2.03541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    2.041013] option: v0.7.2:USB Driver for GSM modems
[    2.046104]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pl2303
[    2.05126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l2303
[    2.056854] pl2303: Prolific PL2303 USB to serial adaptor driver
[    2.062982]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Qualcomm USB modem
[    2.06919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qcserial
[    2.074944] ARC USBOTG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1 August 2005)
[    2.084751] android_usb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    2.091666] android_usb gadget: Number of LUNs=1
[    2.096287]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    2.101783] Gadget Android: controller 'fsl-usb2-udc' not recognized
[    2.108184] android_usb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    2.112890] Suspend udc for OTG auto detect
[    2.117089] fsl-usb2-udc: bind to driver android_usb
[    2.122670]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2.128821]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0
[    2.137816] using rtc device, snvs_rtc, for alarms
[    2.142462] snvs_rtc snvs_rtc.0: rtc core: registered snvs_rtc as rtc0
[    2.14938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2.154213] imx2-wdt imx2-wdt.0: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1)
[    2.162486] device-mapper: uevent: version 1.0.3
[    2.167459] device-mapper: ioctl: 4.20.0-ioctl (2011-02-02)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2.176240]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2.182459]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2.187200]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3] using ADMA
[    2.194398] sdhci sdhci-esdhc-imx.2: no write-protect pin available!
[    2.204108]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2] using ADMA
[    2.216480]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1] using ADMA
[    2.223667] sdhci sdhci-esdhc-imx.0: no write-protect pin available!
[    2.235101] mmc3: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2.244314]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platform [sdhci-esdhc-imx.0] using ADMA
[    2.253732] mxc_vdoa mxc_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    2.268057] VPU initialized
[    2.273992] mxc_asrc registered
[    2.277361] Galcore version 4.6.9.9754
[    2.304700] Thermal calibration data is 0x5aa50e69
[    2.309525]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    2.326452] Anatop Thermal registered as thermal_zone0
[    2.331785] anatop_thermal_probe: default cooling device is cpufreq!
[    2.34768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2.353262]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2.358690]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2.36355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2.36860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2.373508]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2.374389]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2.384267] mmcblk0: mmc0:0001 MMC08G 7.26 GiB
[    2.3849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2.385589] wm8960 i2C probe
[    2.385605] wm8960 i2C probe sucessful
[    2.387177] imx_wm8960_probe successful,MCLK is 24000000
[    2.387299] wm8960 machine device add
[    2.387565] wm8960 codec probe start
[    2.414327] mmcblk0boot0: mmc0:0001 MMC08G partition 1 16.0 MiB
[    2.420395] mmcblk0boot1: mmc0:0001 MMC08G partition 2 16.0 MiB
[    2.432600]  mmcblk0: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    2.437590] mmcblk0: p4 size 13058048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    2.447272]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2.454217]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2.502514] wm8960 codec probe
[    2.507308] asoc: wm8960-hifi <-> imx-ssi.1 mapping ok
[    2.517124] ALSA device list:
[    2.520097]   #0: wm8960-audio
[    2.523580] oprofile: using arm/armv7-ca9
[    2.527722] u32 classifier
[    2.530437]     Actions configured
[    2.533841]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2.53863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2862 buckets, 51448 max)
[    2.544957]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2.550330]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2.557307]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2.563969]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2.568472]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573935]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2.578620] TCP cubic registered
[    2.58573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2.593123] Mobile IPv6
[    2.595597]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60113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2.60560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2.610069]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    2.616142]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2.624079]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    2.628112]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    2.633658]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    2.642112] <<-GTP-INFO->> GTP driver installing...
[    2.647126] <<-GTP-INFO->> GTP Driver Version: V2.2<2014/01/14>
[    2.653050] <<-GTP-INFO->> GTP Driver Built@11:01:24, Feb  1 2016
[    2.659164] <<-GTP-INFO->> GTP I2C Address: 0x14
[    2.663800] <<-GTP-INFO->> Guitar reset
[    2.798215] <<-GTP-INFO->> IC Version: 911_1060
[    2.844890] <<-GTP-INFO->> X_MAX: 1024, Y_MAX: 600, TRIGGER: 0x01
[    2.855395]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2 bytes)
[    2.862566]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80 (3 bytes)
[    2.868093] <<-GTP-INFO->> create proc entry gt9xx_config success
[    2.874443] input: goodix-ts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1
[    2.880636] <<-GTP-INFO->> GTP works in interrupt mode.
[    2.886058]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    2.894572] Freeing init memory: 804K
同样的代码 没做任何修改正常模式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误引起的

楼主(2016-02-20):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忽略了这个错误  编译生成了recovery.img  ,但是进入recovery模式后跑到下面就跑不下去了

Starting ...

非常不好意思,我没有在recovery模式下启动运行过.
有时候在编译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发现没什么影响,就忽略掉了.
对此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