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信号问题

楼主(2015-10-29):
请问各位大神,CC2541程序烧录好之后没有信号出来,搜不到信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复位试试,烧个最简单LED试试,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试试,烧个最简单LED试试,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

也还是没信号出来

网友B:
没蓝牙信号吗?
在程序里点个led,看运行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还是没信号出来

那就是你的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的芯片坏了

应该不会是芯片坏了吧,一个坏了还好,可是都是一样的情况,程序烧录好之后就是没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芯片坏了吧,一个坏了还好,可是都是一样的情况,程序烧录好之后就是没信号 ...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么。。。太诡异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芯片坏了吧,一个坏了还好,可是都是一样的情况,程序烧录好之后就是没信号 ...

你这个不可能,那继续检查硬件电路。重烧boot试试

楼主:
我再试试看

网友F:
你是不是烧了40程序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还是没信号出来

可以烧进去程序么?要么是你焊接的问题

网友G(2015-11-28):
估计是你的配置问题,导致搜索不到型号,烧官网的例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