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继电器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图中,电容E7与电阻R25的作用分别是什么,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接通瞬间,电容充电,R25的限流作用被削弱,继电器得到的电流较高。电容充满电后,继电器应该已经吸合,这时需要的维持电流可以适当降低,此时R25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因限流作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得以降低,从而可以省些电。

春哥言辞中透着耐心

网友B:
降低了继电器吸合后的电压 可以省蛮多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瞬间,电容充电,R25的限流作用被削弱,继电器得到的电流较高。电容充满电后,继电器应该已经吸合,这 ...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了继电器吸合后的电压 可以省蛮多功耗的

恩恩,谢谢

网友C(2016-03-31):
分析得好

网友D(2016-06-22):
楼主可以实际测试下能降多少的功耗

网友E:
学习了,以前做的电路里边就没有这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F(2016-11-24):
引用 网友A:
接通瞬间,电容充电,R25的限流作用被削弱,继电器得到的电流较高。电容充满电后,继电器应该已经吸合,这 ...

抱歉 用了下洛阳铲
我想咨询下 在这个回路中E7只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么,普通的陶瓷电容可以使用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抱歉 用了下洛阳铲
我想咨询下 在这个回路中E7只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么,普通的陶瓷电容可以使用么 ...

陶瓷电容能有多大容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陶瓷电容能有多大容值?

我知道陶瓷容量小,但是空间小,价格低
如果为了降低能耗,那么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用多个陶瓷电容,达到同样效果
如果先确认继电器吸合需要的时间,然后逆推出需要多少容量的电容
我只是想问问如果容量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陶瓷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抱歉 用了下洛阳铲
我想咨询下 在这个回路中E7只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么,普通的陶瓷电容可以使用么 ...

没有什么“只可以”,这里对电容材质不敏感,仅关心容量,耐压也很常规,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用瓷介电容。问题是,一定容量之上,瓷介电容的价格会比铝电解电容贵,甚至还需并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陶瓷容量小,但是空间小,价格低
如果为了降低能耗,那么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用多个陶瓷电容,达到同 ...

比较价格、占用空间,要在同容量、同耐压下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只可以”,这里对电容材质不敏感,仅关心容量,耐压也很常规,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用瓷介电容 ...

多谢指教
再请教下 这里电容的容值如何计算的呢
是查询继电器手册中开关侧吸合所需要的最大时间,然后再根据电容充电来算?不太理解的是充电时的R取值是继电器原边侧的等效R还是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多谢指教
再请教下 这里电容的容值如何计算的呢
是查询继电器手册中开关侧吸合所需要的最大时间,然后再 ...

电阻值由继电器的维持电流决定,然后根据继电器吸合时间和RC时间常数计算电容值,注意二者都要适当留取余量,即电阻向低阻值方向留余量,电容向高容量方向留余量。
也可在计算电阻值后实验确定电容值,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不是连续值,只能在特定序列里选。原则是由大向小取,临界后在前一值的基础上再留余量。实验可以很快获得合适的参数,几分钟的事。

网友H:
德国佬设计的,应该也是省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德国佬设计的,应该也是省电

两级控制是为了什么?保险么?为何两个都用一样的三极管。。。万一单片机之类坏了恰好输出高电平,那不就是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级控制是为了什么?保险么?为何两个都用一样的三极管。。。万一单片机之类坏了恰好输出高电平,那不就 ...

下面那个是导通时用的,上面那个是省电。具体怎么控制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J:
去掉E7,继电器也是可以导通啊,加电容是为了缩短继电器打开时间???

网友K:
我是纯新手,问一下,D5的作用是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纯新手,问一下,D5的作用是是什么呀?

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上的反电动势需要这个二极管释放掉

网友L:
多余两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