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信号放大后的基础电平

楼主(2015-10-29):
各位大侠:
         小弟不才,如何处理一个放大后的模拟信号,其基本电平为2.5V(2.5V水平止有交流信号),怎么将基本电平降到0.2V左右或者更低

D:\scan

楼主:
增加一下图示,就是想把基本电平降下来,但信号不变

网友A:
请用专业术语,不要自己创造术语
这叫直流电平,不叫基础电平。
另外,你知道用运放做的加法器吗?

网友B:
用减法器减去就行

更适合低频信号输入。

网友C:
加个电容,就把原来的直流电平去掉了,后面需要加什么样的直流电平可以直接电阻分压加上,也可以用个运放叠加上

更适合高频信号输入。

楼主:
灰常感谢楼上的高手达人,谢谢。我先用减法器试一试先。

网友B:
楼主的波形好像只能用减法做。
楼主的目的是减去直流成份,波形保留,减法器带宽很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