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可调跨导的计算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电流串联负反馈(两个管子构成差分)。小信号分析时,可以认为“2Rdeg”那个电阻的中点(假设两个Rdeg串联)电位不变(交流接地)。这样那个Rdeg就是“反馈系数”。

网友B:
这个理论依据是著名的对称定理!一般书中少有介绍该定理的,而是针对具体电路结构直接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依据是著名的对称定理!一般书中少有介绍该定理的,而是针对具体电路结构直接推导。 ...

2Rdeg中间相当于0电位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推出公式的,2楼说是电流串联负反馈我就知道了 但这个跟书上的反馈网络不一样。。所以也不是很懂。。只知道这个公式。。如果各位能说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Rdeg中间相当于0电位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推出公式的,2楼说是电流串联负反馈我就知道了 但这个跟书上 ...

既然是“2Rdeg中间相当于0电位我知道”,那么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6678-1-2.html

注意其中的场管输出阻抗可以忽略(即r为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2Rdeg中间相当于0电位我知道”,那么看我的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6678-1-2. ...

非常感谢!我认真理解下!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已经清楚了

网友B:
2)式推导很简单的,把小信号画画:菱型受控源(大小为gm*Vgs)下面接个电阻R,受控源上面接任意电阻为r,旁边有个点,该点到地为Vic,该点到R上端为Vgs!

已知Vgs到输出的夸导为gm,那么为Vic呢?列个式子把两个电压联系起来即可:Vic=Vgs+gm*Vgs*R,整理这个式子立马可得:Vgs=Vic/(1+gm*R),这个式子必然可得Vic到输出的夸导,即等效gm为: gm(eff)=gm/1+gmR

2)式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另外还有个笨拙一点的推导,就是根据夸导定义全部重新推导!不善于利用已知条件。
另外还有个又笨又呆的推导:运用端口理论重新定义网络!激光跑打蚊子这是。

楼主:
我刚学完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