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超低温-40℃,产品如果扛住!??

楼主(2015-10-29):
各位大神: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有一批产品要工作-40℃,但产品很多芯片不支持这么低温,
应该如何破?
我看到有人是在产品壳体内,安装加热棒,先让箱体内温度高些,然后再开启设备
有人用过吗,烦请用过的朋友推荐一款安全可靠的加热棒(加热系统!)

万分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有人和我说起过,用个不锈钢盒子,里面放个珐琅电阻,电阻直接接电源,有电就发热的。

网友B:
TI好像有一款超低温的片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好像有一款超低温的片子

我记得TI的那款是超高温的啊

网友D:
原装单片机_现货stc90c516ad单片机/ 完全替代p89v51rd2fn 超低温-40度支持的

网友E:
-40度  工业品 基本要求呢

网友F:
工业级的片子不都是-40到120吧,不过需要些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