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利用EPIT的定时功能,在IO口上输出方波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啊,楼主玩的太高级了

网友B:
没弄过这方面的资料,无能为力啊

网友C:
EPIT的定时功能不了解,但是通过IO输出方波比较简单。就是高低电平转换的过程。具体clk就要自己配置了。

网友D:
EPIT的定时功能感觉很新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IT的定时功能不了解,但是通过IO输出方波比较简单。就是高低电平转换的过程。具体clk就要自己配置了。 ...

我是这么想的:
  PWM功能的io画板子的时候没有预留,所以就只能用普通io模拟了。具体实现思路,我想,随便找一个io口备用输出,另外打开一个定时器去计时,当定时器溢出时候,我们就能控制io口的电平转换了。
  而i.MX6的应用上,GPT好像用来给系统计时了,所以考虑EPIT。
  但是限于这是基于linux操作系统实现的,不能直接去操作寄存器去,不知道需要修改哪些目录下的文件,调用哪些函数,无从下手呀,不知道有没有参考资料或手册什么的?

网友E:
定时器+io控制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吧,网上搜一下怎么添加timer和io控制就好了,祝你早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