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AD:这是个什么IC ?

楼主(2015-10-29):
见附图:
芯片上面的字符是:73AD。

请教:
这是个什么IC ?

谢谢!

网友A:
查查贴片元件的编码对照表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贴片元件的编码对照表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谢谢!

找到了几本(见附图一),可是均无法下载(见附图二):(

请教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呀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了几本(见附图一),可是均无法下载(见附图二)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四册

已重传,少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四册

已重传,少累

T叔呀,还是无法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呀,还是无法下载

是系统问题,已告知管理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布局应该是个升压 芯片   楼主把芯片脚位功能 量出来  我就可以告知你  什么芯片。QQ  394233008 ...

谢谢 !
QQ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问题,已告知管理mm

谢谢T叔,我再试试

网友D:
目测好像是MOS管

楼主:
谢谢大侠!

MOSFET是有这种封装的,可是,这里不是MOSFET,根据量测(未上电的),好像是电源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我再试试

又重传了,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重传了,能下了

感谢老T叔,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