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用时候打到哪个档?为什么?

楼主(2015-10-29):
如题,假设没有关闭档,应该调到哪个档,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直流或者交流高压档,高压档阻抗高,安全性高

网友B: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数字还是指针型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数字还是指针型的万用表

麻烦您两种都说一些呗,谢谢啦~

网友C:
交流高压档,一方面是为了省电,尤其是对于不能自动关机或自动关机后功耗仍较大的表。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有些使用者习惯不好,往往拿起表就测,根本不事先看挡位,如果这时的挡位不合适,有损坏表或者被测对象的可能,而交流高压档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安全的。另外要注意表笔的安装位置,多数数字万用表都有专门的电流测试表笔位,测完后要记得随手将表笔插到常规的电压/电阻表位,这同样是为了安全的需要。
养成好习惯是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您两种都说一些呗,谢谢啦~

对于模拟表,如果没有电源开关(有些表的关机是专门的一个挡位),同样放在高压交流档(量程最高的那档),理由类似。对于特殊的模拟表,比如我从初中时就一直用的一台表(沪光DY1型)是全按键互锁开关的,那么就应该松开所有的开关,防止开关内的弹簧受压老化,影响使用寿命。这台表从1982年一直用到现在,还好好的,该表估计比很多看此贴的网友都年长了。

这么说版主大人45岁左右哦^_^
按键式的只见过一款早期数字表,按键在侧面,可以单手持表换挡。

网友D:
看表以及看表的设计.
但按标准来说,应该是交流电压最高压档位
这个好像物理课本就有说.
不是因为高压挡阻抗高,是因为最高压档下最能承受外界电压.
部分表的100V/1000V档输入阻抗10M,但是10V/20V档输入阻抗可以上G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模拟表,如果没有电源开关(有些表的关机是专门的一个挡位),同样放在高压交流档(量程最高的那档) ...

谢谢高手回答,很精彩!您的表比我年龄大,O(∩_∩)O哈哈~

网友E:
82年的表到现在还能用,真是不简单,值得收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交流高压档,一方面是为了省电,尤其是对于不能自动关机或自动关机后功耗仍较大的表。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 ...

表示有不收拾桌面的好习惯,

网友G:
表示不用的时候我都关闭

网友H:
关闭之啊  没关闭之的表 不用

网友I:
看你的表了,一般是最高档位电压就行;如果是全保护的数字表,可以在最常用的电压档上,一般电压档2V以上可以到1000V的耐压,理由是尽量减少档位动作,从而延长仪表寿命,尤其是国产表,量程开关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J:
感觉这种问题完全可以自个百度解决

网友K:
我们在德国见过人家的万用表。是测电流的时候只要档位拨到电流档,电压档的孔是堵住的。根本就插不进去,只能插到电流档位上。

网友L:
楼主是指针表么,现在数字表都有开关电源的按键的,平时不用就关,指针表我爱打到量电压的档位

网友M:
最怕用指针表,刚工作时一次出差,连炸两个,尴尬死了

网友N:
手机都换了几个了,没有电源开关的万用表,还是换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最怕用指针表,刚工作时一次出差,连炸两个,尴尬死了

一般是低阻值电阻烧了,  找个普通的 4.7 ohm 的电阻替换上去也还能用.  不知道对精度有多少影响,反正指针的本来也不用它测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P:
在那个档位更省电呢?我的是带自动关机的。

网友Q:
按道理是高压交流。可实际上不是高级的表也无所谓了。20多块钱一个几年也不见坏。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我们在德国见过人家的万用表。是测电流的时候只要档位拨到电流档,电压档的孔是堵住的。根本就插不进去,只 ...

好表好设计

网友K:
其实国人追求的是低成本即可。能用即可。一个万用表卖你1000元,你会要吗。但是德国人就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