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开关电路, 就是两个电平。也就是高低电平得到三极管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

网友:
强上拉吧,mcu不工作的时候,三极管也是导通的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有了这个3.3V,在IO电平翻转的瞬间,三极管也有个确定的通断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