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6.3更换CPU型号后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10-29):
原来用的是AC08芯片,CW6.3+PE;
后来程序容量不够,需要换AC16;
在CW6.3中,新添加AC16芯片,芯片配置也修改为AC16;
在调试模式下,也把cpu型号改为AC16;
但发现代码超过8K就会死机;

搞了2天没有搞定,老老实实,新建个项目,选择AC16,重新配置PE部件,把原文件拷贝来,修改几处PE配置和events等函数。。。。。编译通过了;
想问问,这类问题应该有简单解决方案吧?

网友A:
按理说芯片选对了就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可能linker 文件还是跟原来一样,这才导致flash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linker 文件还是跟原来一样,这才导致flash空间不足

嗯,有道理
我应该做个全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