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路同一回路中,如何滤除干扰脉冲信号

楼主(2015-10-29):
如上图,上图是正常的脉冲触发信号(单脉冲),下图是干扰信号,容易造成误触发,也是就单单就是一个脉冲,问,在同一回路中如何滤去右图信号,保留左图信号,两者不同时发生,各路大神,请赐教啊。谢谢

网友A:
信号正脉冲,干扰负脉冲;这个用二极管钳位就行。如图。

楼主:
@xmar 干扰信号同样存在正脉冲,如何解决。负的已经加二极管了。

来自android

网友B:
那要看正脉冲的干扰信号跟正脉冲的有用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xmar 干扰信号同样存在正脉冲,如何解决。负的已经加二极管了。

如果干扰脉冲也是随机的、形状与信号脉冲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在时域或频域、无论用什么技术均无法滤除干扰。如果干扰是三角形脉冲,信号是钟形脉冲。采样复杂的技术也许可以分开。

网友:
了解波形区别。比如持续时间 (积分)。上升下降时间(微分)。峰值等。知道区**通过运算放大器处理。或者适当数率ad计算。

网友C:
找出干扰源,再做相应处理。

网友D:
同意楼上,找出干扰源,并处理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谢谢lz各位,干扰源来源于感应雷,干扰信号是通过防雷模块后的残余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