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ch595驱动点阵,我不懂,是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5-10-29):
void HC595_Send(uchar dat1,uchar dat0,uchar dat2,uchar dat3)
{
        uchar i;
        SCK=1;
        LCK=1;
        for(i=0;i<8;i++)
        {
                SDI=dat0&0x01;                //从高位到低位
                dat0>>=1;
                SCK=0;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

这个程序中的  SDI=dat0&0x01;                //从高位到低位        是不是错了,按程序理解应该是从低位到高位
                dat0>>=1;

网友A:
右移,从低位往高位取值

楼主:
恩恩,好的,谢谢啦,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谢谢啦,明白了

可以理解为: 输出的串行数据是以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输出的串行数据是以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输出的串行数据是以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