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什么叫归一化子程序?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10-29):
什么叫归一化子程序?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所谓归一化子程序,即通用或标准化操作子程序。:lol

网友A:
将所有应用操作归纳成几个基本的输入输出子程序,并使这些标准子程序具有规范的入口条件和出口状态。应用时,只要设置相应的入口和出口,调用归一化子程序,就能达到串行输入输出的目的。

网友B:
归一化子程序简单说点就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吧,做的像接口那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