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ED的显示

楼主(2015-10-29):
静态显示是指几块 LED 同时显示,动态显示是指几块 LED 分时显示(即扫描),静态显示方式编程较简单,但占用 I/O 口线多,硬件成本高,适用于显示位数比较少的场合,动态显示可以节省硬件资源即 I/O 口,但要占用较多的 CPU 时间。

网友A:
没有实例的讲解么

网友B:
要是既可以动态显示可以节省硬件资源即 I/O 口,也可以不用太多 CPU 时间就好了。

网友C:
动态显示,确实应该占用的内存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