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M32CubeMX 4.11.0的几个BUG

楼主(2015-10-29):
今天升级了下STM32CubeMX到最新的4.11.0版,使用了下,发现生成Keil项目时多出来几个BUG。
1、在项目选项的Output里,这个项目输出名称没了,然后在输出时多了奇怪的Λ符号,不是用意为何?
2、我配置的时候晶振选择的25M,PLL配置为80M,,CubeMX生成的项目,把这个弄错了,虽然不影响,但也是个BUG.
3、c++选项卡生成的包含路径和ASM里的不统一,windows的习惯应该是 \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BUG...

网友A:
IAR这边也有BUG,二次生成会导致之前添加的文件从项目列表中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这边也有BUG,二次生成会导致之前添加的文件从项目列表中删除。

想要代码不被删除,就要规矩来哦。。。
如下图箭头指出的地方,才是你正确放代码的地方,不在这里面的重新生成一下,就没了。

网友A:
这个东西早就知道了好不,我说的是自己加入的文件到工程里,cubemx二次生成会将那些文件从工程删除,不是代码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早就知道了好不,我说的是自己加入的文件到工程里,cubemx二次生成会将那些文件从工程删除,不是代 ...

哦,我理解错误。

网友B:
这种问题有没有办法避开呢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反馈!
4.11版似乎问题比较多,已经反映给ST的相关部门了。

网友C:
楼主在早前的版本里试过这些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早前的版本里试过这些问题吗?

在4.10版本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网友D:
IAR中,如果下载接口选择了JLINK,cubemx重新生成后又变回STLINK

网友E:
我的升级过后,eclipse调试时乱跳,单步调时烦死了,有人碰到没

网友E(2015-12-12):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反馈!
4.11版似乎问题比较多,已经反映给ST的相关部门了。

大神能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吗,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