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

楼主(2015-10-29):
存储器的物理实质是一组或多组具备数据输入输出和数据存储功能的集成电路,用于充当设备缓存或保存固定的程序及数据。存储器按存储信息的功能可分为只读存储器 ROM
(Read Only Memory )和随机存储器 RAM(Random Access Memory)。

网友A:
Flash,光盘,磁带,软盘

网友B:
ROM 是 ROM image(只读内存镜像)的简称,常用于手机定制系统玩家的圈子中。
智能手机配置中的ROM指的是 EEProm (电擦除可写只读存储器),类似于计算机的硬盘,一般手机刷机的过程,就是将只读内存镜像(ROM image)写入只读内存(ROM)的过程。
常见的 ROM image 有 img、zip 等格式,前者通常用fastboot程序通过数据线刷入(线刷),后者通常用 recovery 模式从 sd刷入(卡刷),固 img 镜像也被称为线刷包,zip 镜像也被称为卡刷包。
因为 ROM image 是定制系统最常见的发布形式,所以通常玩家会使用 ROM 这个词指代手机的操作系统。
国内的定制系统开发者,经常会陷入自己的产品究竟是应该称为 OS 还是 UI 的争论,为了避免此类争论和表示谦虚,会自称为 ROM。很多定制系统玩家也会统一将定制系统称为 ROM。
因为系统源码需要打包才能成为镜像,所以 ROM 也会被称为「包」。

网友C(2015-12-16):
ROM和RAM的区别很明显,但有时候也能搞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