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

楼主(2015-10-29):
RAM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内存,主要用来存放各种现场的输入、输出数据,中间计
算结果,以及与外部存储器交换信息和作堆栈用。它的存储单元根据具体需要可以读出,
也可以写入或改写。RAM 只能用于暂时存放程序和数据,一旦关闭电源或发生断电,其
中的数据就会丢失。现在的 RAM多为MOS型半导体电路,它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
RAM是靠双稳态触发器来**信息的;动态 RAM是靠MOS电路中的栅极电容来**信
息的。由于电容上的电荷会泄漏,需要定时给与补充,所以动态RAM需要设置刷新电路。
但动态 RAM比静态 RAM集成度高、功耗低,从而成本也低,适于作大容量存储器。所
以主内存通常采用动态 RAM,而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则使用静态 RAM。

网友A:
随机存储器

网友B: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又称作“随机存储器”,是与CPU直接交换数据的内部存储器,也叫主存(内存)。它可以随时读写,而且速度很快,通常作为操作系统或其他正在运行中的程序的临时数据存储媒介。

网友C:
存储单元的内容可按需随意取出或存入,且存取的速度与存储单元的位置无关的存储器。这种存储器在断电时将丢失其存储内容,故主要用于存储短时间使用的程序。 按照存储单元的工作原理,随机存储器又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英文:Static RAM,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英文Dynamic RAM,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