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余弦曲线 在屏幕上用“*”显示0~360度的余弦函数cos(x)曲线

楼主(2015-10-29):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数组,这个问题十分简单。但若规定不能使用数组,问题就变得不容易了。
关键在于余弦曲线在0~360度的区间内,一行中要显示两个点,而对一般的显示器来说,只能按行输出,即:输出第一行信息后,只能向下一行输出,不能再返回到上一行。为了获得本文要求的图形就必须在一行中一次输出两个“*”。
为了同时得到余弦函数cos(x)图形在一行上的两个点,考虑利用cos(x)的左右对称性。将屏幕的行方向定义为x,列方向定义为y,则0~180度的图形与180~360度的图形是左右对称的,若定义图形的总宽度为62列,计算出x行0~180度时y点的坐标m,那么在同一行与之对称的180~360度的y点的坐标就 应为62-m。程序中利用反余弦函数acos计算坐标(x,y)的对应关系。
使用这种方法编出的程序短小精炼,体现了一定的技巧。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t main()
{
double y;
int x,m,n,yy;
for(yy=0;yy<=20;yy++) /*对于第一个y坐标进行计算并在一行中打印图形*/
{
y=0.1*yy; /*y:屏幕行方向坐标*/
m=acos(1-y)*10; /*m: cos(x)曲线上y点对应的屏幕列坐标*/
n=45*(y-1)+31; /*n: 直线上y点对应的列坐标*/
for(x=0;x<=62;x++) /*x: 屏幕列方向坐标*/
if(x==m&&x==n) printf("+"); /*直线与cos(x)相交时打印“+”*/
else if(x==n) printf("+"); /*打印不相交时的直线图形*/
else if(x==m||x==62-m) printf("*"); /*打印不相交时的cos(x)图形*/
else printf(" "); /*其它情况打印空格*/
printf("\n");
}
return 0;
}

网友B:
关键在于余弦曲线在0~360度的区间内,一行中要显示两个点,而对一般的显示器来说,只能按行输出,即:输出第一行信息后,只能向下一行输出,不能再返回到上一行。为了获得本文要求的图形就必须在一行中一次输出两个“*”。

网友C:
位置和显示

网友D(2015-12-16):
不错,可惜没有曲线图,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E:
为什么必须在一行中一次输出两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