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函数y=x2的图形与圆的图形叠加显示

楼主(2015-10-29):
如何实现函数y=x2的图形与圆的图形叠加显示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t main()
{
double y;
int x,m;
for(y=10;y>=-10;y–)
{
m=2.5*sqrt(100-y*y); /*计算行y对应的列坐标m,2.5是屏幕纵横比调节系数因为屏幕的
行距大于列距,不进行调节显示出来的将是椭圆*/
for(x=1;x<30-m;x++) printf(" "); /*图形左侧空白控制*/
printf("*"); /*圆的左侧*/
for(;x<30+m;x++) printf(" "); /*图形的空心部分控制*/
printf("*\n"); /*圆的右侧*/
}
return 0;
}

网友B:
打印圆可利用图形的左右对称性。根据圆的方程:
R*R=X*X+Y*Y
可以算出圆上每一点行和列的对应关系。

网友C:
先画圆,然后再画曲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