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问555555的约数中最大的三位数是多少?

楼主(2015-10-29):
问555555的约数中最大的三位数是多少?

网友A:
根据约数的定义,对于一个整数N,除去1和它自身外,凡能整除N的数即为N的约数。因此,最简单的方法是用2到N-1之间的所有数去除N,即可求出N的全部约数。本题只要求取约数中最大的三位数,则其取值范围可限制在100到999之间。

网友B:
学习了,好有数学的感觉

网友C:
这个算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