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 RTOS任务函数

楼主(2015-10-29):
任务是由C 语言函数实现的。唯一特别的只是任务的函数原型,其必须返回 void ,而且带有一个void 指针参数。

网友A:
每个任务都是在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一个小程序。其具有程序入口,通常会运行在一个死循环中,也不会退出。一个典型的任务结构如程序清单 2 所示。FreeRTOS 任务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从实现函数 中返回——它们绝不能有一条”return”语句,也不能执行到函数末尾。如果一个任务不再需要,可以显式地将其删除。

网友B:
RTOS现在用的不太多吧

网友C:
这个操作系统不错,哪一款芯片的片内ROM好像都集成过呢

网友B:
UC/OS还是用的人多,资料相对来说要多的多

网友C:
当某个任务处于运行态时,处理器就正在执行它的代码。当一个任务处于非运行态时,该任务进行休眠,它的所有状态都被妥善保存,以便在下一次调试器决定让它进入运行态时可以恢复执行。当任务恢复执行时,其将精确地从离开运行态时正准备执行的那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D:
任务从非运行态转移到运行态被称为 ” 切换入或切入(switched in)” 或” 交换入(swapped in)”。相反,任务从运行态转移到非运行态被称为”切换出或切出 (switchedout)”或”交换出(swapped out)”。 FreeRTOS 的调度器是能让任务切入切出的唯一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