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MCC18编译奇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30):
目前我用MPLAB+MCC18编译1个程序出现以下怪现象:
1.程序中加入 stdio.h 调用printf 发现程序不能进入main函数,单步执行发现main()没有执行,接着往下执行到了go to loop。
2. 把printf和stdio.h注释掉  程序正常。
3. 把程序简化,删掉一些功能后即使加入printf和stdio.h也能正常
4. MCC18编译后代码大小,内存占用哪里可以看到?是在.map文件中吗?我只看到
   10658 out of 33816 program addresses used, program memory utilization is 31%
    没有看到RAM的占用情况,怎么看?
   按理来说代码量不大,应该不是因为加入库后代码溢出引起的。

恕我愚钝,搞了两天晚上都没找出原因,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我记得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有一点不记得了当初是怎么搞好的了。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参数叫XINST, 将它设为ON试一试

网友B:
printf函数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