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的IO配置

楼主(2015-10-30):
求助:用过这款芯片的高手请帮帮忙看下我的配置哪里错了或是少了配置哪一项,开机的时候电压总被拉低至0.7V,以下是配置
void PORT_INITIAL()
{
        EA = 0;
        TA = 0xAA;
        TA = 0x55;//write TA protected register
        WDCON0 = 0x00;//DIS WDT
        TA = 0xAA;
        TA = 0x55;//write TA protected register
        WDCON1 = 0x00;
        TA = 0xAA;
        TA = 0x55;//write TA protected register
        PMCR = 0;
        TA = 0xAA;
        TA = 0x55;//write TA protected register
        SHBDA = 0xFC;//data RAM~6K
        P0M1 = 0x82;//P0.0out 0.1in 0.2~0.5double 0.6out 0.7in
        P0M2 = 0x41;
        P1M1 &= 0x00;
        P1M2 |= 0x10;//P1.4 out
        P2M1 = 0xC3;
        P2M2 = 0x0C;//P2.0 2.1 2.6 2.7in 2.2out 2.3out
        P3M1 = 0x02;
        P3M2 = 0x01;//P3.0out 3.1in
/*        P0 = 0xFF;
        P1 = 0x03;
        P2 = 0xFF;
        P3 = 0x03;//P3.0 ON/OFF 3.1 1
*/        DIVM = 0x00;//Fsys = Fosc
        CKCON = 0x18;//1/4Fosc
        IE = 0x00;
}
P1.4为推挽输出的开关机控制。

网友A:
會不會是IO電流推動力不夠
電壓被拉低跟程式不會有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IO電流推動力不夠
電壓被拉低跟程式不會有關係吧

这个芯片有三种上拉方式,weak、very weak、 strong,你说的我不是没考虑过,现在是没有办法控制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的电流就已经足够了吧。
另外,我在装8051驱动的时候debug模式下setting没法点击进去设置,这样的HEX文件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B:
系統板上同時會驅動的I/O有多少个?虽然i/O配置为推挽输出后单独的输出能力很强,但整个IC的推动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大概所有I/O推动力大概不要超过100mA,是否是因为这个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