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大神:单片机的堆栈 跟 ram ,flash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5-10-30):
如题:小弟对单片机的数据的存储理解有问题,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FLASH好比电脑的硬盘,用来存储程序,其实就是把下载程序的位子,有时候 也叫EPPROM,而RAM是随机存储器,掉电易失数据,相当于电脑的内存,用途运行程序,其实就是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数据,堆栈和栈有时候是两个概念,栈一般是用来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又中断,用于存储中断过程中各寄存器的值和状态寄存器的值,中断返回中,出栈恢复原先状态,堆栈用于存放程序中未定义的变量,你还需要在看看堆栈的有关概念,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两回事,一个是固体,一个是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