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由AVR atudio 4转向Atmel studio 7有无必要?

楼主(2015-10-30):
本人一直使用AVR studio 4加WINAVR开发mega32和mega64单片机控制器,以前也装上了atmel studio 6.2,发现启动太慢,就一直没用,现在有了atmel studio 7.0,发现启动也快了,试编程序也能运行。可我发现atmel studio 7.0太过复杂,开发AVR单片机好象不是它的强项,纠结是不是该由AVR studio 4转向atmel studio 7,如果仅仅是开发AVR单片机,要不要用atmel studio 7?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搞mega系列,AS4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搞mega系列,AS4就好。

谢谢,那就用AS4

网友B:
atmel studio7能用mk2仿真吗?

网友C:
顺手就好,不必一味追高版本。

网友D:
个人比较喜欢AS6,一直在用。

网友E:
还是用as4吧,那些高版本的很坑的,逼得别人再也不爱AVR了.

网友F:
其实,用proteus8开发AVR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软件仿真功能比AS4方便,编译速度也快。可以使用WinAVR或者 GNU Toolchain for Atmel AVR8编译器。可以使用AVRDude下载程序。

使用proteus的缺点是不支持硬件仿真,还有只能支持部分型号。

网友G:
首先要确保手头的仿真器支持AS6/7,这是升级的最大障碍。AS5以后集成了编译器和仿真环境,如果有JTAG3之类的仿真器,还是非常高效的。

网友H:
根据简洁至上的原则,我用IAR6.5或者ICC7.22 烧写程序用AS4

网友I(2016-06-12):
a5,6,7好多时候就是坑啊

网友J:
其实IDE什么版本无所谓,关键是背后的Compiler编译器,建议还是用新版本的IDE。
当然也可以用旧版本IDE然后单独升级Compiler。

网友K(2017-03-19):
请问,avr studio 4+win avr 如何在win7 64 的操作系统上使用 。。

网友L:
没必要 一直用avr4

网友M(2017-07-25):
as7真的好坑,升级了jtagice以后老版本的iar就不能下载了,还有老版本生成的hex文件as7竟然也不支持

网友N:
给个真心意见,ATMEL STUDIO7还是很好用的,前期熟悉比较痛苦,后期你就会叹服atmel架构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