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S912ZVML12F驱动BLDC的问题

楼主(2015-10-30):
大神们,我在用S912ZVML12F驱动BLDC(无霍尔传感器)时,发现在400RPM低温时(-40℃),运行很不流畅,请问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40℃确实是个考验,你可以尝试试试在你的设计加入加热棒试试,看看是否有性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确实是个考验,你可以尝试试试在你的设计加入加热棒试试,看看是否有性能提高 ...

由于要过车规,这个地方必须要做,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要过车规,这个地方必须要做,不知道怎么搞了!

看了下,这个芯片最低工作的温度就是-40度,所以如果温度误差再低些,有可能会有问题。
这样,你把这个问题到官网发一个SR,看看16位的工程师是否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这个芯片最低工作的温度就是-40度,所以如果温度误差再低些,有可能会有问题。
这样,你把这个问 ...

好的,谢谢!

网友C(2016-08-10):
低俗检测启动算法修改下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