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快速画400个脚的芯片封装?

楼主(2015-10-30):
有朋友自己画过几百管脚的芯片的PCB封装么,使用的是AD,这个管脚的标识(designator)要一个一个标过去么,例图如下,

网上没找到对应封装,A20

网友A:
肯定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标啊。

thank  you 下载了一个,自己标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IPC封装向导生成之后自己用手标,其实可以下载一个别人的板子生成一个库,调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上百个管脚,必须细心,不然很容易就出问题。
建议用 IPC封装向导

楼主:
通过ipc 封装向导可以解决

网友D(2017-01-10):
其实你要只标序号,元件库那块对应不出错也是可以的,保证导入时管脚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