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请问一下 MEGawin是不是和STC有很大的关系啊?

楼主(2015-10-30):
请问一下 MEGawin是不是和STC有很大的关系啊?

网友A:
两家不同的芯片厂商吧

网友:
MEGAWAN为STC设计代工,合约到期后上自己的品牌来卖,STC只是从台湾笙泉半导体拿货贴的品牌

网友B:
Megawin的IO口在准双向弱上拉时很弱,可能在速度稍高时就拉不动了,建议外接小一些的上拉电阻,或设置成强推挽。

网友C:
笙泉科技栋的网站http://www.megawin.com.tw/zh-cn/about/index/20
感觉不错

网友D:
国产单片机,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