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0 频率对电压值输出的影响

楼主(2015-10-30):
我在使用AD630这款芯片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接法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来的。1脚输入1V的频率1Khz的正弦波,9脚输入完全同步的正弦波。13脚输出经过低通滤波和积分输出的直流电平为620mv,电阻、电容为100K,2.2uf增益放大系数为1。但是将正弦波的频率改为30K左右的时候,输出的直流电平变为608mv,这是什么引起的?是AD630里面的比较器噪声带来的影响嘛?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中频特性是什么?多少HZ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比较器噪声不应该这么大吧。9脚加同频方波试过么?630是开关型乘法器,感觉上用方波控制开关更合理。猜测哈,没对比过。
”低通滤波和积分“的幅频曲线应该看下,1K*2的正弦和30K*2的正弦过你这个LPF,出来的幅值可能不一样哦

网友C:
就没有一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