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MSP430单片机ID号呢?

楼主(2015-10-30):
各位同仁我想问一下,怎么样通过程序去读取MSP430F5438A单片机的ID号呢?

楼主:
目的主要读取生产厂家ID号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
一般带有厂家id的mcu,id号都是存储在固定的flash地址

网友B:
你看看芯片的手册上应该写在哪个寄存器中

网友C:
这个ID号是固定的呢,还是唯一ID呢?

网友D:
读取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需要单片机的ID号干什么

网友E:
三楼给出了地址,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个ID号码吗?没见手册提

网友F:
有一个寄存器专门存的是寄存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ID号是固定的呢,还是唯一ID呢?

唯一的

网友G:
这个datasheet里都有吧

网友H:
有个寄存器了,直接读取就可以。